楼主(2014-08-07):
PLC和伺服驱动器距离由20多米,控制信号线用什么才能防止干扰?

网友A:
这个最好控制在2米之内,动力线、编码器线可以做长点没关系

网友B:
你的PLC输出是什么信号,要接这么远?
通常集电极输出的要在2米之前,差动的10米,你可以将驱动器靠近PLC,电机离PLC远些,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线可以长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柜和电机有20米,驱动器和PLC在2米内,驱动器和电机有18米,这也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差动信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18米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柜和电机有20米,驱动器和PLC在2米内,驱动器和电机有18米,这也不行吧

这个18米没问题的,伺服选型时,只要编码器电缆和电源电缆选择长些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办法好,非常感谢

网友C:
防干扰的话,尽量用双绞线,如果是PLC发脉冲的话, 建议用伺服内部的5V的电源,这样防干扰的能力强一些。

网友D:
如果不是光纤通讯的,PLC距伺服驱动器这么远是不靠谱的;
还是PLC与驱动器放在起,电机可以远离;20米的编码器电缆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