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7):
各位大侠,我有个系统,需要调速范围在0.24m/min 到36m/min 范围,调速比约150
请问电机和驱动应给如何选择和考虑。

网友A:
宽调速比要求,别无选择,只能是伺服系统才能做到,才能做好。伺服系统,现在很多品牌呦,随你任意挑选。

楼主:
谢谢,伺服没用过,有什么好推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步进电机系统可以不

网友A:
我认为步进电机差事,当然负载没有什么转矩,还是可以的。

一般的,高调速比的系统在机床控制里应用很多。都是伺服系统。步进电机主要的确定是转矩不可控,低速特性不连续。

网友B:
这么宽的调速范围,即便是直流调速都是干瞪眼。

只有通过机械或液压进行辅助调节了,除非功率小到仪表级的,才可以通过特殊电机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是简单的铁氟龙传送带,上面传送的是薄铝片,负载不大2.2kw电机就肯定够。
就是调速范围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小功率的更是没问题。就选伺服电机即可。系统也不算贵。台湾的、国产的伺服系统、西门子的廉价的伺服系统都可以。这个调速比没问题。太高的调速比,例如1:1000的,就要考虑工程型的伺服系统了。价格比较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