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比较指令求教

楼主(2014-08-07):
今天在编写一段程序的时候,需要用到数据检索。
比如用数据&0和DM90~DM120内的数据进行比较,比较后系统能输出一共有多少个为零的内存,第一个为零的内存区是哪一个。用TCMP只能比较16个内存区。
希望坛里的高手们能给支支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在编写一段程序的时候,需要用到数据检索。
比如用数据&0和DM90~DM120内的数据进行比较,比较后系统能输出一共有多少个为零的内存,第一个为零的内存区是哪一个。用TCMP只能比较16个内存区。
希望坛里的高手们能给支支招。

你用2条TCMP指令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TCMP是可以解决比较的数量问题,但是如何找到第一个为零的内存区并告诉我,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TCMP是可以解决比较的数量问题,但是如何找到第一个为零的内存区并告诉我,能否指点一二。

第一步:使用TCMP指令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结果相符,则对应的位会被置为ON。

第二步:使用编码器指令DMPX指令,将最先为ON的位的偏移量求出,我偷懒了,使用了2条DMPX指令去判断,当低位为0的时候,去判断高字的比较状态。

最后,因为得到的结果是16进制的,所以需要转换并加上首地址90,最终得到的就是结果了。

上述程序的机型为CP1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TCMP是可以解决比较的数量问题,但是如何找到第一个为零的内存区并告诉我,能否指点一二。

第一步:使用TCMP指令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结果相符,则对应的位会被置为ON。

第二步:使用编码器指令DMPX指令,将最先为ON的位的偏移量求出,我偷懒了,使用了2条DMPX指令去判断,当低位为0的时候,去判断高字的比较状态。

最后,因为得到的结果是16进制的,所以需要转换并加上首地址90,最终得到的就是结果了。

上述程序的机型为CP1H。

Regards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牛了!我就是在找这种效果的指令方式!膜拜膜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东昌机电,我对DMPX仔细看了一下,程序内也做了实验,发现和说明书上的有出入,不知为何,以下为截图,请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认为D400内的数据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