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4-08-07):
上电,操作面板显示safe off,不能启动,回复出厂设置也没有用,是参数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希望各路高手能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安全保护关??

网友B:
AB的没碰到过 什么意思啊

网友C:
安全DIP开关处于无效状态。

网友D:
安全卡坏了!

网友D:
敢问楼主的机器是不是用power flex 75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power flex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