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7):
背景:串口通信的格式由起始位(1位,为0),数据位(5到8位),校验位(1位,奇偶校验),停止位(1位,为1)构成。
问题1:在串口通信中,数据位中会出现0或1,那是如何判断起始位和停止位的(起始位为0,停止位位1)?即如何判断数据开始传输或者停止。
问题2:在PLC通信中,数据位可以选择7位或者8位,那个数据位的选择是不是随意的?
问题3:在PLC通信中,停止位可以选择1位或者2位,那个停止位的选择是不是随意的?
提出以上问题的哲学背景:存在就有一定的道理,在使用串口通信时,数据位和停止位该如何选择呢?随意的吗?

网友A:
问题1:你这个问题属于异步传输协议范畴,异步通信协议还规定了信号1(低电压状态)称为传号,或称为标志状态MASK,信号0(高电平状态)为空号,或称为间隔状态SPACE。

当发送方连续发送传号,处于信息1状态,表明通信双方无数据传输。
当发送方将传号转为空号后,表明发送方开始传输,此时,接收方开始与发送方同步。

所以,判断数据开始传送不是根据起始位和停止位的,起始位和停止位只是判断了发送数据的格式。

问题2,3:选择通讯参数是根据通讯双方的参数来选定的,基本要求是确保双方参数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1:你这个问题属于异步传输协议范畴,异步通信协议还规定了信号1(低电压状态)称为传号,或称为标志状态MASK,信号0(高电平状态)为空号,或称为间隔状态SPACE。

当发送方连续发送传号,处于信息1状态,表明通信双方无数据传输。
当发送方将传号转为空号后,表明发送方开始传输,此时,接收方开始与发送方同步。

所以,判断数据开始传送不是根据起始位和停止位的,起始位和停止位只是判断了发送数据的格式。

问题2,3:选择通讯参数是根据通讯双方的参数来选定的,基本要求是确保双方参数一致。

Regards
大侠你给他说这可能太专业了,不一定能全看懂,建议你先看下串口通讯基础的书吧

网友C:
简单判断:连续11个1的后面紧接着的0就是起始位,否则就是数据0.为啥是11位呢?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校验位+1个停止位=11。前面抢板凳的 一看就是抄袭的,看似高深却一头雾水。后面2个问题等你回复确认后我再回答你。

楼主(2014-09-17):
回复 网友C:
请教:校验位为什么会有两种选择?停止位为什么也要有两种选择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原来的帐号被封了,换了一个马甲又上来了。。。校验位就是凑单双,P民的组织活动人数一般要凑双数,比如麻将啊 下棋啊 ,领导的权利机构必须凑单数,比如什么局的常委数,要么9要么7。至于停止位,估计以前有些串口数据一下子停不下来,所以要用2位,现在都一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加您为扣扣好友吗?我想从本质上了解下各种通讯。或者,您有什么推荐的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