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7):
摘要:传感器的功能不断加强,应用也是越来越广泛,传感器正在为成为部分老式机电开关技术的替代品。
使用传感器来探测物体,可以促进设备的小型化,实现智能化。越来越多的传感技术不断涌现出来,存在、水平和位置传感器正在迅速代替老式机电开关。同事,由于基于微处理器的控制技术在各种应用中的广泛,电容性,电感性,超声波传感器,光学和霍尔传感器在工业和消费市场中找到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传感器具有微型化和简单化的特点,但在许多应用中也表现出在耐久性方面的劣势,利用传感器直接代替机电开关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开关的一个关键有点就是它比传感器能够承受更高的电气负载,这对于具有较高电感或电阻负载的机电设备来说至关重要。而传感器通常需要继电器等次级开关器件,才能处理上述类型的负载。开关通常是两线器件,不需要外部功率。传感器一般至少是三线配置,需要重新设计才能替代开关。在所有的应用中,开关提供功率,而传感器则需要功率。显然,开关和传感器各有所长,因此针对具体的应用情况来认真评估,确定谁最适合。
触摸式传感技术也越来越受欢迎。比较常见的是触摸屏,它为操作者提供了一个与大量设备之间直接沟通的可视界面,各类传感器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将进一步刺激对这种技术的需求。
最重要的一点,传感器要想全部代替机电开关还需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新型传感器产品的成本下降,用户会跟多地使用传感器取代开关。得到改进的电器设计、利用较少的传感器取代多个开关、传感器在新应用中的可靠性提高,将为传感器市场打开新的大门。

网友A:
应该还能够控制正反

网友B:
现场开关即便真的就是两线制的,难道LZ还真的打算直接拿这个开关来控制一台电机的运行?

这个开关信号照样作为控制信号接入到逻辑控制回路中,来驱动后面的接触器的动作,现场看似省了一根线,但控制回路里的东西却要复杂的多。

另一方面,LZ仅看到了各类无触点开关需要一根动力线的“弊端”,殊不知有了这种接近开关,原来接触开关以及其身后的那个笨重的、兵乓作响的老机电控制箱我却可以省略,只用一台带触点输出的PLC来直接控制设备就可以运行了泥?

我单位若干年前的一台刮砂机就是这样改造滴,原来一台一人多高的大控制箱,现在一个二百见方的小控制箱、外加一只再简单不过的PLC就妥妥滴搞定鸟。

网友C:
    传感器和机电开关有重叠部分,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