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7):
有两台深井泵共用一根出水管,同时使用时对泵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两台深井泵共用一根出水管,同时使用时对泵有什么影响?

1、同时使用,电机功率并非是单台电机的2倍,而是2倍的0.8左右。

2、流量也并非2倍,而是单台泵的2倍0.6-0.7左右。

3、出水压力并非不变,而是单台泵的1.3左右。

网友B:
两台深井泵共用一根出水管,同时使用时对泵有什么影响?

1、同时使用,电机功率并非是单台电机的2倍,而是2倍的0.8左右。

2、流量也并非2倍,而是单台泵的2倍0.6-0.7左右。

http://www.dibangkeji.cn/化工泵

网友C:
上面两层楼说的都是局部的小问题,这种做法在控制上、工艺上的问题多了去了,例如:如果两台泵停下一台,那么停下来的那台泵所在的管道可能会成为返流的通道,所以在每台泵的泵后,通常都设有一台逆止阀。

但逆止阀不是白设的,它很贵,也会形成巨大的水头损失,从而导致泵的效率下降。为克服这种效率下降,则就必须在设计时将泵的功率等指标再加大一号。

也有那种愚蠢的设计者,将逆止阀设计成为电动阀,但这样设计,一是会给控制形成极大的麻烦,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向高位池体打水等工艺装置,这种设计方法一旦遇到停电,高位池体内的东西的回流便会形成巨大的倒灌灾害。

所以综合权衡利弊,一台泵对应一根管,这往往成为水厂等最常见的设计方法。几根泵后的大管子合到一块,不是系统的设计者脑筋太老,就是用户不差钱,无他。

网友D:
深井潜
水泵都内置止回阀(不锈钢板冲压),有时在出水口还会再加一个,不可否认会增加无用功,

并联开两台泵理论上确实不增加管道的压力,只是增加流量。但是前提是泵的出口管道管径必须足够大,不然会使管道憋压,从而使泵的出口压力增加。憋压太高时会使泵及管路振动加剧,如两台泵性能有差异会 电流波动严重时损坏设备。

网友E:
一楼的回答比较专业

网友F(2014-11-28):
引用 网友C:
上面两层楼说的都是局部的小问题,这种做法在控制上、工艺上的问题多了去了,例如:如果两台泵停下一台,那么停下来的那台泵所在的管道可能会成为返流的通道,所以在每台泵的泵后,通常都设有一台逆止阀。

但逆止阀不是白设的,它很贵,也会形成巨大的水头损失,从而导致泵的效率下降。为克服这种效率下降,则就必须在设计时将泵的功率等指标再加大一号。

也有那种愚蠢的设计者,将逆止阀设计成为电动阀,但这样设计,一是会给控制形成极大的麻烦,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向高位池体打水等工艺装置,这种设计方法一旦遇到停电,高位池体内的东西的回流便会形成巨大的倒灌灾害。

所以综合权衡利弊,一台泵对应一根管,这往往成为水厂等最常见的设计方法。几根泵后的大管子合到一块,不是系统的设计者脑筋太老,就是用户不差钱,无他。
赞成

网友G:
没见过这么用的,我看2个泵同时使用没问题,单独使用的话,泵口得加电磁阀吧,要不然水会不会溜回去呢。

网友H:
这个还真是不了解!学习一下!

网友I(2016-04-20):
这个属于管道工艺的问题了,两台泵的流量大于管道的流通量。止回阀的问题也是管道工艺的了。

网友J(2016-06-23):
回复 网友I: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