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7):
各位老师大家好!厂里有一种溶液易结晶,使用水泵通过2寸的管道输送的,请问采用什么来对液体的流量来计量并控制水泵。谢谢!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大家都不肖回答啊?可对我来说是大问题啊。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流量计计算精确。

网友B:
建议使用楔形流量计,用的是楔形孔板,是一块V形节流件,它的圆滑顶角朝下,有利于含悬浮颗粒的液体或粘稠液体顺利通过,不会在节流件上游侧产生滞流、粘附、沉淀。楔形流量计属于差压式仪表,也是用差压变送器来测量,有了电信号控制流量就很方便了。你的溶液是在什么状态下易结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晚上好!谢谢您的指教!我厂原来想用电磁阀来控制,测试后发现电磁阀内铜金属零件上形成结晶而导致橡皮筏无法闭合严密,活动阀芯堵住而烧毁线圈。液体的温度大概有45-50度左右。而工艺要求对添加的液体的量有一定的定量。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同问楼主的问题,百度了一下,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下面一个还算不错的。分享一下:

 电磁流量计在测量中有可能遇到可能结晶的液体,现在大多数流量计对会出现结晶的介质的测量都是一个需要攻破的技术难关,一些流量计在测量这些介质时,一般采用加温等设备,让介质保持恒定的温度在流量计种流过,减小介质结晶的机会。但还是会伴随有其他问题的出现,如电磁流量计在测量有些易结晶化工物料在温度正常的情况下能正常测量,在保温工作时不会结晶,但是电磁流量传感器的测量管难以实施伴热保温,因此,流体流过测量管时易因降温而引起内壁结上一层固体。但电磁流量计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是已经出现测量管长度非常短的一种“环形"电磁流量传感器,并将流量计的上游管道伴热保温予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