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7):
  两台成 X -Y 轴安装运行定位的  CT UNI1401 变频伺服,控制的也是 CT 伺服电机,前几天有一台变频伺服出故障,控制主板的 UD74 卡无法读取,于是更换一台新的 变频伺服,下载好 CT 变频伺服的 程序 和 参数,一切正常。

  且 HMI 人机也能正常运行,但是却出现一个问题,不能自动运行,其 Z 轴现在 走的方向是反方向 的,这是什么情况?

  也就是 Z 轴向下应是 返回数据 从 0 变成 + 的数据,往上才是 负 的数据,可是现在变反了,下降时成 负的数据,上升成 正 的数据 !

  难道伺服电机运行方向错了,这个如何处理呀?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参数里面有没有正反转逻辑的设置,可以将这个逻辑改下试试。

网友B:
输入点逻辑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明白意思,我这个 变频伺服是总线控制, PLC 程序中没有找到 启动正反转的点 !PLC 程序只输出定位点,变频伺服收到数据,起动变频伺服内的程序自动 运行呀

网友C:
伺服控制器里有改变电机旋转方向的参数,改一下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伺服控制器里有改变电机旋转方向的参数,改一下就行。
如果仅仅是方向错误,同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了个参数是这个控制正反转的呀? CT 运行程序不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