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7):
单相750W电机按钮开关触点总坏,已更换好几个了,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以用断路器直接启动啊。

网友B:
容量太小,换大一点的开关。

网友C:
是不是你的开关质量太差啊
一般开关坏的比较少吧

网友D:
换个好点的牌子试试

网友E:
是啊,是不是触点容量小了啊

网友F:
750W单相电机电流有6A左右,估计是开关小了点。

网友G:
应该是按钮开关质量太差或电气参数选型不对。

网友H:
电流应该很小的,估计质量问题为大

网友I:
是啊  是不是触点容量太小了啊

网友J:
     电机频繁启动吗?
     开关容量选大点.

网友J:
    前段时间,我这里有个单相220V,功率1100W的电机,带负载启动电流达到48安.

网友K:
容量没问题就是质量问题了啊

网友L:
回复 网友J:
你知道起动电流是多少倍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单相750W电机按钮开关触点总坏,已更换好几个了,能是什么原因?
   单相750W的220V电机,电流在6A或7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