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了个S7-200温度报警,不知道对不对啊

楼主(2014-08-07):
pt100(4-20ma,-50-150℃)检测到温度高于35度时,线圈M0.0得电。

网友A:
你的程序已经报警了啊,都已经出现两次红色波浪线了,能编译的过去?

网友B:
量程是150--50=200度。我做了个你看下,虽然是SMART的但是道理一样。

网友C:
温度读取要用中断指令

网友D:
你要输入35.0 就可以了 要么换成整数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那这个程序应该怎么编啊,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数字都换成.0的就可以了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好,大致能看懂。本来需要正负号的你直接做了迁移再加法,就是md10一直可以重复用吗,这个运算是立即输出新的值给下一个吗,和映像区的不一样是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E:
程序的运行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所以不会出问题,你试下便知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谢谢,除了外部点,那所有的内部存储区都是可以的是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