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7):
要求:1、4-20mA端子输入控制电机转速范围在200转-1450转。

网友A:
800用的不多,觉得比550、510调的麻烦
给你个连接看看说明书,首先要先接好线
ABB ACS800变频器说明书_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4396983d0912a216147929f3.html?re=view&pn=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