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泵的压力开关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4-08-07):
自吸泵的压力开关在哪个位置?怎么调节啊?我的自吸泵不会自己停了,用洗衣机洗衣服就会太浪费电了。求答案!!!

网友A:
黑色圆筒盖子里面就是压力开关。打开盖子反面有调节说明。

网友B:
高手如云呀,什么东西上用的!

网友C:
应该是压力开关失灵,里面角上就是,打开盖子先调节一下,不行只能更换。

网友D:
今天刚修了一台,出了你说的这问题就是压力开关故障,拆开研究一下吧

网友E:
灰色塑料盖打开 里面有个不锈钢螺丝可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圆筒盖子里面就是压力开关。打开盖子反面有调节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