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求助

楼主(2014-08-07):
s
谁知道前面哪部分用的是什么指令写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网友B:
是触点比较指令 ,也就是k1m700不等于0,接通。 k1m700 是4位吗0--15的数。

网友C:
就是个比较指令啊 可以在指令里面找一下

网友D:
直接写就行,不用找

网友E:
用1楼的图中的那软件GX Works2软件,在指令些开头后,软件会提供相对应的提示的,按提示些指令及后面的数据。
另外这些指令编程手册中也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