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8):
之前一个烧的变频器用了5年,这次用量一个月,同样的工作环境,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是的使用方式不一样,这次有频繁重载启动,但不至于报警,测了一下电流  输入2.6A ,输出3.6A ,变频器 3kw,电机3KW,皮带传动。型号6SE420-2UD23-0BA1.,请问大家什么原因

网友A:
从发图片上看不到,是什么情况呀,烧的是哪部分呢?

网友B:
换上去是新的吗?不是的话就是有问题的喽,怀疑主电容容量小了这是西门子的通病

网友C:
建议换大一点变频器

网友D:
如果重载频繁启动,参数中V/F曲线需要调整吧,再就是停止时是否为自由停车,如果不是最好加刹车电阻器,否则回生电流太大。

楼主:
报警时 F0011和A0511 循环闪烁

网友E:
应该是环境的问题,电路板上有跳火放电的迹象。

楼主:
改了参数,就不报警了,变频器放炮应该是灰尘大造成的!

网友F:
'频繁重载启动'.如果不调速,50HZ,直接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G(2015-04-29):
是不是施耐德的变频器

网友F:
频繁重载启动,用变频器不适合。

网友H:
重载情况下,变频器放大一个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