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桥电源导常

楼主(2014-08-08):
在检查康沃CVF-G2时,下桥供电为24V正常,A,C间24V,B,C间24V,A,B间0V,感觉是稳压管开路(电路板为两只稳压管并联),但电阻测量正反向正常,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A:
但电阻测量正反向正常,电阻要正反测吗
【方案】
华北工控 | 嵌入式计算机赋能 为服务机器人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网友B:
稳压管不稳压了,换个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5000系列变频器在新疆伊宁市水利工程的应用

网友C:
看看AB间电阻啊,
【方案】
图尔克—通往机器安全的理想路线

网友D:
我也觉得是电阻的问题啊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双工位印刷涂布机上的应用

网友E:
AB+BC=AC,AB的电压应很低,单独在AC加大于24V试一下,测稳压管是否正常。
【方案】
台达C2000及REG2000在磕头机上的应用

楼主:
是电阻档测试稳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电阻短路,B,C应为稳压管电压,如果电阻开路;B,C应为0V,但现在测量是24V.

网友B:
稳压管不稳压了呢?稳压管也需要维持电流的!!!电压不就是24V.如果这是二极管会出现什么情况?
【方案】
EtherCAT 电源箱能在现场更好地检测电力消耗情况

网友F:
bc 24v 直接换稳压管就好了
不需要问了
【方案】
泰州悬索大桥主缆温湿度监测系统:提高稳定性和安全性,保证使用寿命

网友G:
知道是多大稳压值的稳压二极管吗?可不要盲目的瞎换,

网友H:
稳压二极管开路了…

楼主:
结果令人意料,竟然是电路板的线路不通,目测完全看不出问题,也完全没想过会是电路板。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稳压管那里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