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史上最脏乱差的配电柜 机床翻砂厂(20140812)

楼主(2014-08-08):
客户电话说买个plcfx1n-60mr-001,报价之后客户满意,说是帮忙装上去,以前给他们修过伺服驱动器,所以就免费去吧,结果到现场一看 那个环境,简直无法行走的感觉,翻砂的尘土4cm厚,我还穿的凉鞋,真难受,看看电柜里面,没法在脏了。更换plc程序写入正常使用。
这个是我做的数控钻床完成之后的,定位20丝内的误差,客户非常满意因为他的要求100丝没问题。下次要试验的是锥丝,不知道是否可行啊。

网友A:
呵呵,不错的分享,赞。
有钱赚就得,管它神马史上不史上的,最好是天天有的设备修,有得设备改,每月按时结账。

网友B:
确实环境恶劣。
能正常运转就是奇迹。

网友C:
确实翻砂厂很多尘土!这样情况下你的产品保修多久?

网友D:
我晕 这厂房 这设备 简直惨不忍睹啊

网友E:
好像还烧过啊

楼主:
保修一年啊,因为不是铁粉,好像是翻砂的那种专用沙,不短路应该不然早坏了呢。你看看配电柜的门都变形了,我说这要是掉一根线还真不好找哪里掉的。厂房比咱们见的危房还难看,玻璃掉个差不多,应该是70年代左右的房子,破烂不堪。

网友F:
无法想象的乱啊

网友G:
换PLC后建议PLC上面的一圈纸不要去掉。可以防尘。

网友H:
最后一张数控钻床啊?摇臂钻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