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8):
富凌通用三相3.7的  上电风扇转是什么原因  温度保护了吗  还是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是一通电就运行还是什么?问题说清楚;

网友B:
有的变频器上电风扇就转的,有的风扇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C:
参数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D:
有的是可以用参数设置,当达到一定的温度,风扇会自动运行起来。

网友A:
如果是DZB200/300系列,是没有控制功能的,只要送电风扇就运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DZB200系列的  那就是没问题了吧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我送220V交流电  测三相输出都只有40V是为什么  主板问题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是说光耦问题?

网友F:
正常 这个,

网友G:
以前没有听说过,最近富凌用过几台只用0-10V电压控制的还行。没想到这么多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