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4-08-08):
我有一台Fx-3UPlc,信捷Mp360-L触摸屏,如果我要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速度可以随时调节,精度不做要求,触摸屏显示转速,应该怎么做简单。本人想用Fx2N-2Ad和Fx-2DA,外部加Dc5V电源和电位器调节,各位大哥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A:
要求速度随时调节,精度不高,那就用你那FX2N-2DA,输出模拟量对伺服进行速度控制模式,改变模拟量就能调节速度。
如果想要更简单,调节的速度不是任意的,是几段速度,那可以省去模拟量,用伺服内部的参数设置速度,外部用几个输出信号选择对应的速度。

楼主:
怎么控制模拟量随时改变呢

网友A:
看模拟量模块的手册,向模拟量模块对应的缓冲区里写入输出,这个数值变化,那输出的模拟量就变化。

楼主:
这个数值知道,关键在运行过程中怎么实时的去改变它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位器,或速度档位开关

楼主:
电位器安装在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位器安装在哪
   安装在方便,容易操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