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8):
在台达的说明书上是用DVPACAB215连接线(PC<>PLC),请问下接电脑那头是是多少针的接头,是usb的吗?貌似网上说usb转rs232的会通讯超时啊,还有DVPACAB230的连接线和215的有什么区别吗?我在自学plc,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
不会,232串口用起来很正常。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脑有9针插孔就不用USB转换,如果没有就必须使用,没有那么差,我现在就用USB转换器。

网友C:
呵呵;有COM口的电脑就用DVPACAB215的电缆就行了;

网友D:
有串口直接用串口电缆
没有用USB的或者加转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