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功能块参数

楼主(2014-08-08):
FB里定义了一个输出输出型INT变量,现在要调用它,这参数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FB里定义了一个输出输出型INT变量,现在要调用它,这参数怎么写?
新功能块参数功能。
或者键盘快捷键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意思是,这个参数写什么?D、H、W还是通道,尽管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意思是,这个参数写什么?D、H、W还是通道,尽管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都可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块参数使用上述方式,EN端请使用传统方式连接。
如果你还是不可以,请上传你的功能块以及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我的截图没有?
截图调用的是H0,显示红色,不行,其他的试了,也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