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语言

楼主(2014-08-08):
ST语言中的AND OR XOR,在支持数据类型里明显标有INT,但是在ST里写的时候,编译却不通过,提示无法将INT转换为ANT_BIT,有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如果我要在ST里实现C语言累似^ | &,以及>>  <<之类的功能,又该如何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语言中的AND OR XOR,在支持数据类型里明显标有INT,但是在ST里写的时候,编译却不通过,提示无法将INT转换为ANT_BIT,有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如果我要在ST里实现C语言累似^ | &,以及>>  <<之类的功能,又该如何操作?

只看到AND,OR,XOR等支持的数据类型为BOOL,WORD,DWORD,LWORD这类的位串类型,没看到其还支持INT类型。

如果你要对两个INT的数据做逻辑运算,那么你需要首先使用数据类型转换指令转换到其支持的位串类型,至于你要的类似于C语言的,C语言中实质也是做类型转换的,只不过C语言中使用的隐式转换而已,而类似于Pascal语言的ST语言需要做显式转换。

另外,欧姆龙他家的ST对IEC支持的并不好,和其他家的差好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怪自己看的不仔细

网友B(2016-12-12):
好高深啊,新手表示看不懂

网友C:
st应用越来越广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