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伺服位置

楼主(2014-08-08):
这是从别人那里看到的,,,

网友A: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我们这也有,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数据

网友C:
就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坐标伺服系统。
可以导出程序进行研究的。

网友D:
不明白楼主发这个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E:
楼主应该是讲的触摸屏和伺服通讯的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是讲的触摸屏和伺服通讯的问题吧
这个应该是有PLC的,触摸屏和PLC连接,PLC控制伺服,程序的关键是在PLC中。

网友G:
单纯触摸屏程序没什么作用

网友H(2016-01-01):
楼主所问也是我所求,不知道X轴和Z轴的值是如何显示在触摸屏上的,请高手指导。

网友I:
呵呵;屏上的所有显示及设定的数值都是PLC内的;

网友H:
那怎么读取呢?

网友H:
楼主吧程序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