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8):
   看上去这是一个作为电工基本的老问题,但是我看到很多设备,尤其是一些小厂做的设备,真的选得不好,明显感觉不对,但是我查询相关资料时,不是描述得很复杂,就是不全面。感觉自己的看法苍白无力,还被人嘲笑。
    有加热炉的设备,加热主回路是空气开关经过快速熔断器、交流接触器、可控硅、降压变压器、加热电阻负载组成。 空气开关接通整个设备的电源,因此容量肯定是远大于加热负责的,因此我没看是多大的,熔断器选择的350A,可控硅没看出多大的,可能是200-300A左右,变压器的最大一次电流是122A,二次1100A,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两次烧毁变压器(升温3个小时以后出现变压器冒烟)。搞不清是变压器不行,还是负载有问题,还是可控硅触发有问题。 我说熔断器几倍于变压器额定电流,肯定是不合理的,主管问我该选多大的?我说不应该超过122A,他就说电动机的熔断器都是选好几倍的,我说电动机选型也只有1.5倍-2.5倍的范围内,他说那我就错了,启动电流是7倍以上,我这都搞不清如何如何,一顿讥讽,还说我一堆荣誉就这个臭水平如何如何。 我还进一步说明了,1,这个设备是电阻性负载,没有很大的启动电流,一般选择略大于负载额定电流就可以了。2,是负载额定电流,而不是变压器能承受的一次电流容量,负载电流肯定要比变压器能承受的一次电流要小,选择122实际上还有余量。3,事实没有保护作用,连续烧几次变压器,人家做变压器的也不是做这么几台,而且出厂前做过试验的。 他们就是一句话,我们先把问题找到再说吧。
    结果我们试了可控硅带假负载测试,没有任何问题。 他又是让我们拆变压器一次,二次,又是换可控硅,又是检查炉子发热体,什么问题都没有发现,但是又不敢换变压器再试,烧一台变压器几万块。
    我还提了建议,一是增加变压器过热保护电路,而且办法非常简单,二是增加电流记录仪,因为短时间假负载不定能看出问题,故障可能是使用数小时之后,只有记录仪才能记录电流有什么变化,确定是可控硅还是变压器自身质量问题;三是将熔断器选择更合理。

楼主:
在没有确定问题根本原因的前提下,更换了价值多少钱的备件,我不知道,这是国产的,还算便宜,他们修进口设备也是这么搞的,找不到问题拆了这个换那个,有次内部刊物看到一个子公司一年的备品备件费用超过2000万。悲哀啊,利润才多少呢?员工工资才多少呢?

楼主:
为了证明我自己,我查了资料,真的云里雾里,不知道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那些设计专家真的经过这么复杂的计算和论证吗?

楼主:
不知道炉子的发热功率多大,应该根据炉子的电流来选,而这个电流应该小于变压器最大一次电流

楼主:
有的资料说快熔根据可控硅来选的,可是我们为了不烧可控硅,往往把可控硅选得很大,实际负载很小,我认为根据可控硅选不合理, 变压器过流过载,或者因为直流分量产生的过电流,熔断器都不会起作用,这个选型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A:
呵呵,看来楼主的公司事情多呀,不过也是,要是真的很清闲的话,也快失业了,这就是你的主管比你高明之处。你到无所谓,但是主管却想一直做下去,也许是有额外的东西吸引他吧,比如说外水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来楼主的公司事情多呀,不过也是,要是真的很清闲的话,也快失业了,这就是你的主管比你高明之处。你到无所谓,但是主管却想一直做下去,也许是有额外的东西吸引他吧,比如说外水等等等等。
你是说多换备件拿回扣咯,这个可能性很小,权限不大,因为备品备件他们只管报,至于进货渠道,什么价格,有其他部门其他人负责。  就算他能分,也分不到好多,只是国家的钱不做钱搞而已。

网友B:
我们也有很多加热设备  也是可控硅控制的  我觉得熔断器选350A的是太大了  变压器一次侧的电流才122A  选350A显然不太合适
我们用的泰矽的可控硅 按厂家的手册 可控硅额定电流选择在1.2-1.5倍变压器一次侧电流就差不多了

网友B:
另外楼主的设备上没安装电流表吗?有电流表可以方便观察输出电流是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楼主的设备上没安装电流表吗?有电流表可以方便观察输出电流是多大啊
平时设备正常运行时,我们是不接触设备的,所以看不到,只有要干活了,主管找我们才去,现在是有问题了,空载试的,而且那个操作工不会手动调节电流,那个主管更不会。现在的模式是把我们做民工用,主管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别的地方主管都是把问题找出来了,需要我们更换什么配件就更换什么配件,只有这里的主管,让我们检查设备线路这种笼统的活。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活干的 有点憋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有很多加热设备  也是可控硅控制的  我觉得熔断器选350A的是太大了  变压器一次侧的电流才122A  选350A显然不太合适
我们用的泰矽的可控硅 按厂家的手册 可控硅额定电流选择在1.2-1.5倍变压器一次侧电流就差不多了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不是按变压器一次侧电流选,而是按负载电流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活干的 有点憋屈啊。。。
有的主管也很憋屈的,叫我们不一定会那么及时到,很多时候要自己亲自干,所以我现在呆在这个鬼地方真的很难受的,看能不能熬过今年。

楼主:
还是这个简单实用:
熔体额定电流的选择
(1) 对于变压器、电炉和照明等负载,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略大于或等于负载电流.
(2) 对于输配电线路,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略大于或等于线路的安全电流.
(3) 在电动机回路中用作短路保护时,应考虑电动机的启动条件,按电动机启动时间的长短来选择熔体的额定电流.

可惜这也是别人总结的,没有权威的出处。

网友C:
选择熔断器的计算见《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有一章讲 我记得需要上下级的配合 计算挺复杂的 我是新手 帮不上忙希望对LZ有帮助。

网友D:
正确选择熔断器,应该正如楼主自己所说的为负载额定电流的1.25~2.5倍。但是,如果变压器经常发生过热损坏,就要监测变压器的实际输出电流是否超过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以此判断变压器是本身质量问题还是过载造成。

你应该以变压器的一次额定电流来选变压器一次侧的熔断器,以变压器的二次额定电流选择二次侧的熔断器。

选择熔断器的依据是熔断器额定电流与其熔断时间的关系,这在一般的电工手册上可以查到。

据我所知,通过熔断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1.25~1.3倍时,其熔断时间无穷大;当通过熔断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1.6倍时,其熔断时间为1h;通过熔断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2倍时,其熔断时间为40S;通过熔断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2.5倍时,其熔断时间为8S;;通过熔断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3倍时,其熔断时间为4.5S;通过熔断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4倍时,其熔断时间为2.5S。由此,认为电动机启动电流为其额点电流的4~7倍,所以选用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7倍是错误的认识。

正确的选择方法是:熔断器的额定电流通常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对于一般的负载,熔断器的额定电流通常为负载额定电流的0.95~1.25倍。

补充一点:对于变压器来说,一次侧熔断器额定电流通常为变压器额定电流的1.5~2.5倍,而二次侧则根据负载性质,阻性负载(含普通负载)一般为0.95~1.25倍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感性或容性负载为1.25~2.5倍变压器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确选择熔断器,应该正如楼主自己所说的为负载额定电流的1.25~2.5倍。但是,如果变压器经常发生过热损坏,就要监测变压器的实际输出电流是否超过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以此判断变压器是本身质量问题还是过载造成。

你应该以变压器的一次额定电流来选变压器一次侧的熔断器,以变压器的二次额定电流选择二次侧的熔断器。

选择熔断器的依据是熔断器额定电流与其熔断时间的关系,这在一般的电工手册上可以查到。

据我所知,通过熔断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1.25~1.3倍时,其熔断时间无穷大;当通过熔断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1.6倍时,其熔断时间为1h;通过熔断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2倍时,其熔断时间为40S;通过熔断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2.5倍时,其熔断时间为8S;;通过熔断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3倍时,其熔断时间为4.5S;通过熔断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4倍时,其熔断时间为2.5S。由此,认为电动机启动电流为其额点电流的4~7倍,所以选用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7倍是错误的认识。

正确的选择方法是:熔断器的额定电流通常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对于一般的负载,熔断器的额定电流通常为负载额定电流的0.95~1.25倍。

补充一点:对于变压器来说,一次侧熔断器额定电流通常为变压器额定电流的1.5~2.5倍,而二次侧则根据负载性质,阻性负载(含普通负载)一般为0.95~1.25倍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感性或容性负载为1.25~2.5倍变压器额定电流。

我们到达设备现场时,变压器已经冒烟了,无法检测;
据说开始升温电流是正常的,不知道冒烟时候的电流是否正常,没有记录仪,其实增加一个记录仪或者临时记录仪也很简单,但是这不能我能决定的事情;
二次侧没有设计熔断器,因为二次侧为低压大电流,数百A到近千A,也没必要;
我提了几个建议,那个主管堂客们不会采纳,因为好像不怎么懂而且更怕担责,最好是什么都不搞什么都不改,熔断器都怕改得。

目前连接灯泡这样的假负载什么问题都没发现,不敢接新变压器,怕再烧。
我的建议一是选择合理的熔断器;二是更换触发板(可能性比较大);三是给变压器增加过热保护,搞一个温控开关串接在电源接触器的控制回路就行了, 等找到问题,使用一段时间再拆掉就是,也可以长期安装在上面;四是接个变送器接个无纸记录仪可以查看是不是电流有变化(人不可能时时监视的);这些投入相比烧掉一台变压器的钱少得多。
人家不会听我的,我反正搞一天算一天,随他去。

我们这里有一种同类型的进口设备,负载短路是经常出现的,保护开关都能动作, 可控硅部分先进得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种设备的可控硅触发部分没那么先进,6个可控硅,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带变压器但是变压器不带负载时,电流旋钮不能调到最大,有个别可控硅提前关断,导致变压器有半波直流电,电流迅速上升并且产生异响,带灯泡时电压根本上不去,到了某个角度电压迅速下掉,但是带上负载时,没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负载对电流电压的相位有影响。我现在怀疑的还是因为触发脉冲的不均匀一致导致某个触发角度时不能保证所有的可控硅同步导通产生直流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有很多加热设备  也是可控硅控制的  我觉得熔断器选350A的是太大了  变压器一次侧的电流才122A  选350A显然不太合适
我们用的泰矽的可控硅 按厂家的手册 可控硅额定电流选择在1.2-1.5倍变压器一次侧电流就差不多了

想了一夜,我的说法还是有错误,不能靠快熔保护变压器,因为多多少少会有点瞬间大电流,主要是接通瞬间,快速熔断器比较快,所以要选大一些,变压器要单独的保护,普通熔断器或者断路器,我参看了一下进口设备的同类设计,就完善多了,变压器自带断路器,而且有四个温度监测元件。

网友E:
快熔一般用于保护可控硅等电力电子元件的。变压器一次侧可以用断路器来保护,如果常规的塑壳效果不好,可以选择三断保护电流都可调的。

二次侧也不是不可以用熔断器,配套1100A的熔断可以找到,不行也可以多个并联,但是保护效果要差。

熔断器都有自己的熔断曲线,但是一般我们都不看凭“经验”就选用了。

电气上的匹配很少有供、受电完全相等,不是供电容量大就是受电容量大,原则上,受电前的保护装置应该能保护后面的负载。

有很多工程上的东西,较真起来,细节上都有理论支持,但是做工程、维护甚至设计者都未必知道;在此处正确的,因细节不同,在彼处可能错误。过份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经验,而没有核实理论计算和出处,往往会走在歧路上。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老兔子很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熔一般用于保护可控硅等电力电子元件的。变压器一次侧可以用断路器来保护,如果常规的塑壳效果不好,可以选择三断保护电流都可调的。

二次侧也不是不可以用熔断器,配套1100A的熔断可以找到,不行也可以多个并联,但是保护效果要差。

熔断器都有自己的熔断曲线,但是一般我们都不看凭“经验”就选用了。

电气上的匹配很少有供、受电完全相等,不是供电容量大就是受电容量大,原则上,受电前的保护装置应该能保护后面的负载。

有很多工程上的东西,较真起来,细节上都有理论支持,但是做工程、维护甚至设计者都未必知道;在此处正确的,因细节不同,在彼处可能错误。过份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经验,而没有核实理论计算和出处,往往会走在歧路上。
致少我考虑到了,并且提出改进意见,竟然受到嘲笑,说什么使用很多年了嘲笑我说设计有缺陷,我说事实摆在这里,上万的变压器烧了第一次又烧第二次,既然找我检修,如果没有保护措施,我不保证不烧第三次,

我觉得一台电机如果连烧2次,我认为这个电工是不合格的,更不要说这么大个变压器了,更不要说这么多主管工程师甚至做设备的领导有没有想事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年龄多大。我年龄大了,想得多了;以前年轻时也不多想,对技术、设备有什么想法和点子,马上就说出来,结果是,对企业确实有帮助,但得罪了公司的老人,自己干不长。

我自认为是技术型的,打工也是靠干“技术”拿钱,其实倒是最省脑筋。但是想混好,需要比较好的际遇,遇上好领导才成。为人处世以曲胜直之道,我年已不惑也刚开始学习

网友F:
其实这个熔断器的选择也是分强电和弱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个熔断器的选择也是分强电和弱电的,
没有这个说法,只是快速熔断器和普通熔断器的区别, 普通熔断器根据负载类型来选择,电动机和电炉子选择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过熔断器一般主要还是保护线路,短路保护,所以适当选得大点的没关系,价值高的主要设备,还要单独的保护,我说选择合适的熔断器来保护变压器,确实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参考进口设备的保护,就完善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进口设备可以卖得很贵 有钱的公司还是喜欢买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个熔断器的选择也是分强电和弱电的,
没有这个说法,只是快速熔断器和普通熔断器的区别, 普通熔断器根据负载类型来选择,电动机和电炉子选择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过熔断器一般主要还是保护线路,短路保护,所以适当选得大点的没关系,价值高的主要设备,还要单独的保护,我说选择合适的熔断器来保护变压器,确实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参考进口设备的保护,就完善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进口设备可以卖得很贵 有钱的公司还是喜欢买的原因。

熔断器确实是要考虑电压的,只是一般电压较低,大家都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个熔断器的选择也是分强电和弱电的,
没有这个说法,只是快速熔断器和普通熔断器的区别, 普通熔断器根据负载类型来选择,电动机和电炉子选择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过熔断器一般主要还是保护线路,短路保护,所以适当选得大点的没关系,价值高的主要设备,还要单独的保护,我说选择合适的熔断器来保护变压器,确实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参考进口设备的保护,就完善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进口设备可以卖得很贵 有钱的公司还是喜欢买的原因。

熔断器确实是要考虑电压的,只是一般电压较低,大家都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你说高压熔断器?扯地太远了吧,那不是我能关心的, 你说的弱电保护,一般电子产品不只电源有个保险丝,哪里还有什么弱电专用的保险丝?

网友G:
哈哈,可控硅200-300A,熔断器不超过122A的话,这加热器一启动就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可控硅200-300A,熔断器不超过122A的话,这加热器一启动就断啊

我说过了,快熔还是要选大些,要另外增加熔断器和断路器,但是我喜欢用断路器,换保险麻烦, 122A是容量,并不是负载的实际电流,怎么一启动就会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可控硅200-300A,熔断器不超过122A的话,这加热器一启动就断啊

网上找的:配电变压器低压侧 熔体额定电流=(1.0~1.5)×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 我说的这个设备与配电变压器还是有区别,但是我认为也可以参考。 此外如果长期出现高于变压器额定电流,正好在1.0-1.5倍之间呢? 所以进口设备有温度保护开关。

我认为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应该也在负载额定电流的1.1-1.5倍,只能更高

网友G:
阁下说的对。但熔断额定电流肯定不能比调功器小的。否则不是满功率就会就会烧熔断。可能问题出在负载端,加热器连接,之类的吧

网友H:
这是领导的通病,说不懂还懂点再加上一些拍马屁的,没办法要么换个地方,要么随波逐流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阁下说的对。但熔断额定电流肯定不能比调功器小的。否则不是满功率就会就会烧熔断。可能问题出在负载端,加热器连接,之类的吧

负载额定电流是一定的,肯定要比调功器额定电流小,甚至小得多,负载过流肯定是要先烧熔断器,所以不仅快熔要比可控硅额定电流小(应该说是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描叙起来麻烦), 普通熔断器或者断路器容量可以更小,因为普通断路器动作没那么快, 能承受短时间的大电流,甚至还可以像热继电器一样动作时间更长(有的空开带电机就不需要再加热继电器保护)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领导的通病,说不懂还懂点再加上一些拍马屁的,没办法要么换个地方,要么随波逐流深有体会

我们这里连续烧几台大功率电机或者像这种几万的变压器根本就没人追究责任,因为上级领导更不懂,不知道算不算是主管的过错造成的。 只有出现重大安全事故,伤到人了,才会开会分析,追究责任。 我们这里也出现过设备爆炸事故,比较起来国产设备安全保护方面设计确实很欠缺,主管也没有责任,这是厂家设计不不完善,除非有人去改动过一些功能, 所以什么都不去搞的主管,不想事的主管,反而很安全。改造得好,不出事,也没人看到想事的主管的功劳。

网友G:
?负载不是接的变压器二次端嘛,过流就烧变压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不是接的变压器二次端嘛,过流就烧变压器嘛

负载是接变压器二次,但是负载电流变化能反映到一次, 二次上千个电流,不合适串接任何保护装置。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其实我想说的是强电的计算公式和弱电的计算公式是有差别的。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相关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想说的是强电的计算公式和弱电的计算公式是有差别的。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相关的文档。

没看过弱电除了电源有熔断器外还有其他地方选择熔断器

像数码产品好多还是靠接近于0欧姆的电阻保护。

网友F:
忘了跟楼主讲我说的强电弱电和你认为的也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忘了跟楼主讲我说的强电弱电和你认为的也有差别

电力电子器件 ,中频炉那些东西,不算弱电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想说的是强电的计算公式和弱电的计算公式是有差别的。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相关的文档。

没看过弱电除了电源有熔断器外还有其他地方选择熔断器

像数码产品好多还是靠接近于0欧姆的电阻保护。
 另外负载为容性负荷或者感性符合等计算 都应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想说的是强电的计算公式和弱电的计算公式是有差别的。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相关的文档。

没看过弱电除了电源有熔断器外还有其他地方选择熔断器

像数码产品好多还是靠接近于0欧姆的电阻保护。
 另外负载为容性负荷或者感性符合等计算 都应该不一样

不是都考虑负载类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