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8):
富凌DZB200系列,上电50HZ运行,用调压器上220V交流,测输出三相都只有40V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参数先恢复出厂值后再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了  现在情况是50HZ运行测三相输出37V,100HZ运行测三相输出65V这样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数恢复出厂了  现在情况是50HZ运行测三相输出37V,100HZ运行测三相输出65V这样应该算正常吧
不正常,你用的是单相220V?应该是参数输入电压和实际输入电压不匹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解决  我吧基准频率也设置50HZ就可以了

网友C:
看来还是调试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