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配电仪表问题

楼主(2014-08-08):
各位同行们大家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公司的一些配电仪表在配电室抽屉柜里装的,但是检测到的有功功率跟无功功率都显示为负数,让开关柜的厂家也检查了线路问题,没发现有接错的现象,我想知道,什么原因会引起功率显示为负,仪表没有问题。跟临时用电的接线(开关的上口 下口)有关系吗,但是又不是全部的都显示为负,也不可能跟无功补偿柜有关系,负数本来就是过补,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把设备细节描述一下:
什么型号的配电仪表,安装于什么配电柜上面的,显示的内容有那些。
是无功补偿控制器?还是计量柜里面的电度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无功补偿表,是配电柜上用于计量的,电压,电流,电度什么的,都有,就是这个有功 无功显示为负数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用电设备,显示为负数,调换一下电流互感器的接线就可以了。仪表上接电流互感器的线,对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互感器对换线方面不知道还要不要改,因为正常的来说互感器的线接线应该都是正确的,但是问了这么多,除了接线,好像也没有别的原因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换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电容补大了,把无功柜停了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