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8):
请教一下高手,按照这个说明,是不是我的温控器可以接铂电阻,热电偶红外红外温度等,只要调节相应的参数就可以用了,是这样吗,看了好久感觉模模糊糊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手册上标的类型都是可以用的哦  只要设置相应的参数就好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温控表?是定值控制还是程序控制的?

网友B:
是的。
但是你要注意,有时候厂家会说明某些功能是选配的,并不是标配的。或者只有某些型号支持,某些型号并不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欧姆龙E5CN系列温控器,定值控制的,全手动的,谢谢指点

网友C:
楼主试试就好了啊

网友D:
顶个
联合(联硕)机电为一家销售、生产企业主要经营:RKC温控器系列:
温控器RH400,CH402,CD901, CH102, CH902, CD701
预热器系列:
高频预热器Ty111-A,工频预热器Ty111-B
火花试验机系列
高频火花试验机,工频火花试验机,铜线火花试验机,火花机配件
内密控编码器系列:
OVW2系列,NOC-S系列,OSS系列,

楼主:
还没试过,因为这个东西要急用,要选好型号代理那边才能让厂商发货过来,比较麻烦的。正如二楼说的,有的确实不支持,我用的是欧姆龙E5CN-Q2T的,打电话给欧姆龙的技术支持,他们说这款模拟量输入的只有0-50mv的,也就是参数23对应的,但是官网上又没有特殊的说明,纠结呀,现在想用铂电阻的,又不确定能否使用,有知道的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E:
铂电阻,即PT100的测温范围为-200度至正600度,零度时电阻为100欧姆。网上有PT100温度与电阻值对应表。

网友F:
先声明:我没有欧姆龙的技术支持懂。
但从选型样本来看,我的理解是:E5CN-Q2T应该是48*48mm方形尺寸的端子台型(E5CN),电压输出并驱动SSR(Q),有2点辅助输出(2),温度输入型(T)即热电偶、热电阻多重输入的。0-50mv应该属于模拟电压输入型(L),则应该是E5CN-Q2L。
这样的仪表选择国产的,如厦门宇电的,价格比它低,但性能不比它差,而且是真正的万能输入型,一台表就把热电偶、热电阻、电压、电流输入全搞定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耐心讲解

网友G:
    告诉代理商,要什么输入信号的.

网友H:
温控仪不是所有的探头都支持

网友I:
先找代理问明白

网友J:
此欧姆龙E5CN系列温控器,我们厂用的很多,用于刀头加热,温度用正值,常温至三四白度,选用时k型热电偶,设定一个定值,再设定一个变差值就行了,里面参数要按说明书设置,里面热电偶类型选择K型

网友K:
你要用那种输入就设定哪个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