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8):
今天调了一台富凌11kw吹膜的机型,此机器用在63系列的数控车床上,加速时间为3秒,停机时间为3秒,减速停车。比方说电机运行在46HZ左右时停机变频器频率下降到32HZ时就直接变成自由停车。制动电阻时好的,换了一台新的变频器还是这种情况。如果把控制方式改成vf控制就会在加速时报过流过载。一按停机键就报减速过流。怀疑电机原因,但是车床厂家过来检查说电机没问题。问题还在变频器身上。电机的额定频率在50HZ。但是用户把最高HZ改成100HZ了

网友A:
你的设备惯性是不是很大?如果是的话,你把减速时间调大一点,估计能解决问题!

网友B:
32HZ时就直接变0.00HZ闪烁吗?调整“停机制动开始频率”,“停机直流制动时间”参数。

网友C:
外接一个制动电阻就好了,查变频器说明书就知道用多大的制动电阻。

网友D:
电机的额定频率在50HZ。但是用户把最高HZ改成100HZ了 车床上这样的很多的啊

网友E:
是啊 加减速时间加长点看看

网友F:
像这样的问题,首先应该联系变频器的制造商技术支持,问问是什么问题,再做处理。如果是因为减速太快了导致的,减小制动电阻的阻值,可以解决(如果减速时间不允许延长的话),如果减速时间无要求,可以适当延长减速时间。不过,如果制动时,制动电流还没达到电机的额定值,那减小制动电阻阻值是最好的方案了。

网友G:
我大上周也改了一台,易能的,加速时间3.5s 减速时间3.5s,我让一个电工去给我装的,他竟然没给我接制动电阻,但是变频器竟然正常工作,停车停的很好,3.5s左右就停下来了。关键是没报过流,我有点害怕,但是用了一个周了也没报一次警,就这么用吧,3.7kw的,频率也是调到100hz左右的。加减速时间必须断,要不然干一个件时间太长了。比如你停机时间10s那就一个工件多6s 一天得耽误多少产量啊。最好的是用伺服电机,嗖的一下2s内就停了据说。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额定频率在50HZ。但是用户把最高HZ改成100HZ了 车床上这样的很多的啊
那是伺服电机,普通电机达不到,做过实验,普通电机到70HZ声音已经没法听了。

网友H:
减速停车,相关参数也要调整,应该是减速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在数控车床上,减速时间太长了一天就干不了几个工件了。开床子的师傅就不愿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调了。没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阻加了,电阻测量没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大部分都是这样用的。那这样对电机有危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易能的可能是内置制动了,我这个是加了制动电阻,还这样。我奇怪的时为什么不报故障。用矢量控制就出现自由停车,一用VF曲线就直接报减速过流。

网友D:
回复 楼主:
想想是不太好  但大家多这样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咨询过富凌总售后徐工了。他也没见过这种情况
富凌有一个调制动阀值电压参数改到最小也不行
你说把制动电阻阻值变小。那功率也同样的变小
请教一下
制动电阻功率大小和阻值大小对变频器刹车有什么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H:
减速频率,富凌没这个参数。从减速停车变成自由停车至少也应该报个故障吧。搞不懂

网友F:
回复 楼主:
制动电阻的阻值变小,其电流就增加了,应该是制动功率变大了,不是减小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那你看看说明书参数F0.20-F0.21吧。

网友I:
这种情况换真没有见过,咨询下有经验的工程师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是说直流制动,设置了效果不明显啊。制动电压太高了客户说停车不正常。制动电压太低了又没效果

网友J:
引用 楼主:
咨询过富凌总售后徐工了。他也没见过这种情况
富凌有一个调制动阀值电压参数改到最小也不行
你说把制动电阻阻值变小。那功率也同样的变小
请教一下
制动电阻功率大小和阻值大小对变频器刹车有什么不同
   电阻阻值变小,功率加大,停车会快.以前别的行业用过,停车,零点1秒即停止.

网友K:
怀疑变频器选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