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T DESIGNER3中怎么找到我在哪个地方使用了某个软元件

楼主(2014-08-08):
如图所示,画面中明明有使用D1000,按图操作,我怎么就找不到在哪个地方使用了呢?我想找到某软元件在画面中哪里使用了,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你那里面写的是D1000.b0,这个是位元件,你设置成搜索字元件,地址设置成D1000试下。

楼主:
在第二幅图中,我输入的是D1000按搜索后就成了第3幅图的样子,而且自动变成了D1000.b0,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哥们,那是位元件
相信你懂得

楼主:
是我粗心大意了,没看到下面有个位和字的选择,也感谢2楼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