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8):
大家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在单相电源的情况下,把原1.5kw单相电机(额定转速2800)改成 用变频器加三相电机(2极,额定转速2800)

    问题1:会省电吗?
    问题2:效率会提高吗?
    问题3:转速稳定吗

本人对变频器不是很懂,请大家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单相电机很多种,大多数采用电容分相式启动,你不会把单相单机三根线直接接在三相变频器上吧。变频器就是将改变电源频率改变电机转速的

网友B:
会提高效率,也会省电,更能稳定转速。三相电动机运转的稳定性和效率即使不加变频器也比单相电动机高。

网友C:
中毒太深,全都是变频生产厂家的不切实际的瞎宣传,变频器自身不能节电,而且还比不用变频的场合多耗电。
至于节能一说,那是当负载需要调速时,才有可能节电,注意,此时是有可能节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毒太深,全都是变频生产厂家的不切实际的瞎宣传,变频器自身不能节电,而且还比不用变频的场合多耗电。
至于节能一说,那是当负载需要调速时,才有可能节电,注意,此时是有可能节电。
是的变频器是用来调速度的  节不节电要看情况

网友E:
单相马达换成三相马达,先不说添加变频器,至少有两个好处:
1、效率搞,单相马达的转换效率比不上三相马达的效率。
2、体积重量可以降低,同功率的单相马达和三相马达,哪个更重,哪个更轻?

网友F:
省不省电要看运行是否一直是满负荷还是说有起伏的运行
效率还是要稍好一些的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

之所以将原有单相电机,改成三相电机加变频器。用途是风机上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想从省电的出发点考虑的,又可以无级调速。
 其二,由于场地电源限制,没有三相电

请问如果改成变频器的话,与原有单相电机相比,单位时间内同样抽风量,是否省电?这个方法是否可行?两者的优劣势在哪里?

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G:
可以用单相电源220V,驱动三相220V电机(变频器驱动)。功率不要大,5.5kW以下电机即可。

第一,三相电机变频器驱动,运行比单相电机省电,因为变频器在驱动负载时,是可控的,不像单相电机直接工频驱动不可控;

第二,三相电机比单相电机启动和运行都稳定,特别是启动过程没有死角。是平滑的。

好处只有装上以后运行一段时间,自己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可以先搞一台试点,认为可行了,再普遍应用。

网络和论坛的信息是嘈杂的,所以,在搜集信息的同时,一定要自己主意、研究和分析,拿出自己的主见,而且要实践一下,做个论证。已确立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当你能够识别真伪信息以后。就可以发帖共享呦。

网友C:
如果避开调速这一要求,单从风量与耗电两个因素考虑,即50HZ风量的耗电比例,耗电最小的仍然是单相电机,尽管单相电机的效率低于三相,但三相电机必须要用变频,而变频在50HZ时的总效率远低于工频(变频自己的损耗+谐波对电机的损耗),大约为80%,而单相电机的效率仅仅比三相低一点点。因此,本人认为,如无须调速,耗电最少的仍然是单相电机。
当然,如果设备需要调速,此时应选用变频,因为,风机在调速时的功率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变频的平均效率(含调速)要高于非调速电机。

网友H:
1、节电:确认原电机的工况:风机要求风压还是风量?风机运行与额定风压、风量还差多少?电机运行功率是多少?风路上有没有节流或调压阀门机构?——加变频通过调速节电的前提,是当前动力、风源设备有余量。电机功率无余量,换了电机未必能节多少;风机风压、流量没余量,降速就会满足不了工艺,就别再谈节能了。风机泵类负载节能的本质,是管路上有节流、降压损耗,把节流、降压设备去掉,然后降低风机转速来降流量和压力;管路上若无调节设备,你在电机前加1000个变频,也只能是增加损耗。变频器顶多也就是把基波功率因数提高罢了,对于大功率电机,增加一些谐波损耗与干扰,省一些基波线损。1.5KW电机,那点线损,你买设备的钱,8年也省不回来。
2、效率:单相电机效率X1,三相电机效率X2,变频器效率X3。比较X1和X2*X3,你自然能知道哪一种方案效率高。
3、转速:转速的稳定你不用担心,那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是控制策略的问题。如果你不采用对压力、流量等指标的自动控制,你给多少转速,电机就是多少转速。电机本身那点转差率,完全忽略不计。

4、1.5KW单相改三相,你就是省了1KW,一天24小时不停地省,才省24度电。如果是工厂里,把精力放在其它物料流程等各方面,稍用心都比这省得多。不过嘛,“勿以善小而不为”,若真能省,也倒是对的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请问方便留下您的电话吗?我想跟您好好深入谈谈

楼主:
回复 网友H: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请问方便留下您的电话吗?我想跟您好好深入谈谈

网友I:
专业人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