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8):
如题。有经验的进来说说。种类太多,用打印的话难以实现。

网友A:
我觉得打印的挺好,我见过用标签纸打印的,然后贴在上边,我觉得挺好。
一般的记号笔写出来的字都挺粗的。签字笔吧又很容易擦掉

楼主:
贴的时间长了也容易掉。而且打的工作量也大,写的话直接在现场就完成了。

网友B:
油性笔,这种笔写的字只有用酒精或者其他有机溶剂才能擦除掉,不然几年都不会脱色。

网友C:
用过三楼所说式样记号笔,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品牌,后来用打号机,用电脑编辑好在机器上打印。还是打印的规范。

网友D:
用毛笔蘸油漆写

网友E:
用原装小日本生产的记号笔书写,擦都擦不掉,国产的就不行。

网友F:
我使用的是 油漆笔 做维修应该很实用,常用白色,自己看需求选择。

网友G:
    买质量好的油性记号笔.

网友H:
油性记号笔就不错,我一直用。

网友I:
油漆比较保险

网友J:
光盘记号笔;

网友K:
很少做记号,一般喜欢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

网友L:
用光盘记号笔

网友M:
油漆笔廷好一般不掉。

网友N:
一般都是用记号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