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8):
请问高压变频器的功率单元有什么好办法测试吗?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上图分享一下是不是IGCT??

网友B:
我也想做功率单元测试,目前还没有任何手段。
re:453414193  你手头有功率单元吗?哪家的?发个详细的电路看看。

网友B:
我找到功率单元了,稍后上图!

网友C:
不错,多图杀猫呀。

网友B:
有图有真相!

网友B:
第一图的左上角有一个44PIN的芯片,XC9572,搞定了这个芯片就OK了。

网友D:
这个需要连接的主控板程序支持的,厂家都是写好测试专用程序测试功能的屏蔽部分检测故障。

网友B:
过几天去工厂参观学习,看能不能找到突破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别想了,最多做到几个故障点的信号在哪里,想要完整的测试,甚至是单独给单元满载测试,不是研发你做不到的,相关的通讯协议,DSP,FPGA程序怎么写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用原厂的控制系统连接功率单元,把不相关的信号屏蔽掉,单独实验一个功率单元,不知这个方法可行不?
通信协议是关键,有了通信协议,实验功率单元就有谱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高压是几个单元串联的,不是一个单元,最关键的是主控板会检测和各个单元的通讯,会报通讯故障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每个功率单元2个光纤口,猜测一个是主控到功率单元传输数据,另一个是功率单元到主控传输数据。一个是控制,一个是报警。
下一步看看能不能获取到他们之间的通信数据,根据数据比对一下,或许会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
初步打算用示波器看看光纤收发器HFBR2521和1521引脚的电平信号。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能看懂一串脉冲的话告诉我。

网友B:
抓到图后,再贴上来看看!

网友E(2015-04-28):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兄弟搞定没有  ,我也想搞这个。

网友F:
能不能绕过光编、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兄弟搞定没有  ,我也想搞这个。
加我QQ聊:346731465

网友G:
一看就是利德华福的功率单元,驱动板上的电源模块坏的多

网友H:
我们也用没照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