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OC

楼主(2014-08-08):
涂料搅拌机经常运行中变频器(11KW)跳OC,换了个新变频器后也是运行了几个小时就跳OC,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运行频率在10HZ左右,查看输出电流也只有10A)

网友A:
电机会不会又问题啊

网友B:
   运行在低频?考虑用不同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C:
电机是变频的电机么

网友D:
电动机和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E:
电机振动吗?

网友F:
如果电机及线路没问题的话,应该将参数中的V/F曲线及力矩参数做适当调整。

网友G:
电机在低速运行时散热不良,温升过高后,有可能产生漏电流。建议变频器报警后,立刻断电,测电机绝缘电阻值。

网友H: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将变频器频率提高些在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正如楼上所说电机低速运转,若不是强冷的话自身散热效果是很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11KW变频器带7.5KW的电机,已经把变频器内部功率参数调成15KW的了  还是一样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行频率10-15HZ,之前就经常运行几十分钟跳OC,换了别的牌子新的我变频器问题依旧,感觉不是变频器问题,但他说电机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行频率10-15HZ,之前就经常运行几十分钟跳OC,换了别的牌子新的我变频器问题依旧,感觉不是变频器问题,但他说电机就没问题
   用的是变频电机吗?

网友I:
应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有减速机吗?

网友J:
同问题,求解答

网友K:
用的是矢量变频器吧?改用v/f控制模式看看

网友L:
重点检查变频器输出线及电机,相间及对地绝缘是否有问题。用摇表检查一般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