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9):
18w的日光灯,装在nbc350的二保焊处,换完一天,镇流器就又烧糊了,量了电压为226V。
请问镇流器为什么才用一天,就烧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w的日光灯,装在nbc350的二保焊处,换完一天,镇流器就又烧糊了,量了电压为226V。
请问镇流器为什么才用一天,就烧毁
  日光灯为什么要接在焊机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w的日光灯,装在nbc350的二保焊处,换完一天,镇流器就又烧糊了,量了电压为226V。
请问镇流器为什么才用一天,就烧毁
  日光灯为什么要接在焊机上?
多半是因为电压不稳引起的。

网友C:
    质量不好.

网友D:
是什么形式的镇流器?
现在都是使用电子式的镇流器了,还在用古董级的线圈式镇流器吗?

网友E:
镇流器质量不好,

网友F:
电压波动厉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没说清楚,是给电焊处的照明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猜对了哦

网友G:
如果你的这些灯与电焊机供电线路共用,则有可能是电焊机的直流成分同时通过了镇流器,造成镇流器过流发热损坏。

不排除你的整个供电线路谐波过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的这些灯与电焊机供电线路共用,则有可能是电焊机的直流成分同时通过了镇流器,造成镇流器过流发热损坏。

不排除你的整个供电线路谐波过大造成的。
附近好几台这样结构的,但只是这一工位这样

网友E:
连续烧坏好几个,还只是烧坏这一个?

网友H:
老式线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续烧坏好几个,还只是烧坏这一个?
上次用了一周,这次一天,都是镇流器严重烧毁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最老式那种

网友I:
质量有问题,电压波动大

网友J:
多半是因为电压不稳引起的。

网友K:
改用LED灯试下

网友H:
回复 楼主:
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改用LED灯试下
我说过多少次了,没人听

网友D:
呵呵,猜测一下,会不会犯了超级低级的选型错误了呢?

网友D:
也就是用20W的镇流器,去带36W或者40W的灯管。

网友K:
在钻牛角尖,明知电压不稳定不改变灯的结构。用LDE灯电压宽100——250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改用LED灯试下
我说过多少次了,没人听
继续说,谎言说1000遍就真了.何况LED灯本来就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