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9):
  老家的房子,房子使用的照明都是白炽灯泡和节能灯泡,一个月烧了5只灯泡,由于回老家没带万用表,只是检查了进线出线接头都是牢靠的,电压的话应该没问题,邻居们也是一条线路来的电源,他们没有出现频繁烧灯泡的事情发生。
   同行们来说说这是什么情况?
20分悬赏,已用10分

网友A:
      用品牌灯泡.

网友B:
呵呵,也许是那五只灯泡长期使用后的寿命刚好撞在同一个月了呢?
没检测工具是非常麻烦的,只能等待看第二个月,是否还是继续烧掉5只新的了。

网友A:
    把邻居们的白炽灯泡和节能灯泡拿来试验,检验是灯的问题还是线路问题,样本数据不要少啊.

网友C:
灯泡质量有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E:
灯泡的质量

网友F:
一般都是灯泡的质量问题。

网友G:
首先检查电压是否太高,如果电压正常就是灯泡质量...

网友H:
灯口.开关处.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I:
一是查电压,二是灯泡质量,一般就这两点。

网友J:
这运气,,,,换家店买灯泡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呵呵,也许是那五只灯泡长期使用后的寿命刚好撞在同一个月了呢?
一般人想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呵呵,也许是那五只灯泡长期使用后的寿命刚好撞在同一个月了呢?
一般人想不到
   从可能性方面来说,不能排除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呵呵,也许是那五只灯泡长期使用后的寿命刚好撞在同一个月了呢?
一般人想不到
   从可能性方面来说,不能排除这个说法.
   那天在家里一大早的就找梯子查找问题去了,结果就是我开贴说的那样,给老爸的答案也是:也许是那五只灯泡长期使用后的寿命刚好撞在同一个月,过段时间再看看。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运气,,,,换家店买灯泡吧
 节能灯用的是飞利浦。白炽灯泡用的是 西湖 牌

网友L:
应该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M:
白炽灯的话加个IN4007的二极管..灯的亮度会减小点但是使用周期会很长..

网友N:
赞同8楼主的说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呵呵,也许是那五只灯泡长期使用后的寿命刚好撞在同一个月了呢?
一般人想不到
   从可能性方面来说,不能排除这个说法.
楼主没有说是同房间的五个灯泡,还是不同房间的,关键说邻居灯是好的,所以这个可能是最大,第二是灯泡质量.

网友O:
你家和邻居家是在同一相线吗?

网友A:
  弄个表检查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家和邻居家是在同一相线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表检查下电压。
得要过年才有时间回老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白炽灯的话加个IN4007的二极管..灯的亮度会减小点但是使用周期会很长..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P:
农村里一般会出现电压不稳的情况,这样就很容易烧坏灯泡的

网友Q:
灯泡质量问题,换一个厂家灯泡,

网友R:
灯泡质量,电压是否正常
只有这两种可能
电压高的话,不用表,白炽灯看看亮度正不正常就好了

网友S:
应该不是灯泡问题吧,不可能连着烧坏的,应该是开头和灯口的问题,接触不好。或者是电线破皮短路所至

楼主:
引用 网友S:
应该不是灯泡问题吧,不可能连着烧坏的,应该是开头和灯口的问题,接触不好。或者是电线破皮短路所至
恩灯头接触不良有可能,短路应该不会,我自己装了空开和漏电开关的,没有动作。

网友T:
说白了,可能电压不稳定。记得有次我们村里有人使用电焊机,结果全村的灯泡都“暗然失色”。可以考虑使用两个灯泡串联起来用。限流,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呵呵,也许是那五只灯泡长期使用后的寿命刚好撞在同一个月了呢?
一般人想不到
   从可能性方面来说,不能排除这个说法.
楼主没有说是同房间的五个灯泡,还是不同房间的,关键说邻居灯是好的,所以这个可能是最大,第二是灯泡质量.
 不是一个房间的灯泡呀。

网友U:
引用 网友M:
白炽灯的话加个IN4007的二极管..灯的亮度会减小点但是使用周期会很长..
没觉得会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