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阀门震动历害

楼主(2014-08-09):
公司有台气动控制阀,阀门是ASKA(飞鸟)的,定位器用的是山武的。是带热媒夹套的,用在工艺塔的气相管线上的。昨晚在开大到62%左右阀位时阀们震动很历害,声音很大,是嗒嗒嗒的碰撞声,把阀位降下来,异响消失。该台阀有手轮可手动控制,因怀疑定位器有问题,于是关掉气源(后来把膜头的进气管都拆下了),手轮控制,开大阀位一样有震动和异响。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阀门有问题吗?还是工艺上的原因呢?有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管道里有空气了?

网友B:
什么形式的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管道里有空气了?
管道里流的就是蒸汽,它是装在汽相管道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形式的阀门
是一台单座阀

网友C:
管道内是什么?
高温空气?

网友D:
可能是产生共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道内是什么?
高温空气?
管道里是高温的(250度以上)乙二醇蒸汽!

网友E:
管道压力超过阀门额定工作压力,或者阀门本身机械故障,仍能勉强开关。
首先要确保阀门一切正常,这要对阀门进行拆卸检修。

网友F:
是不是阀有间隙了,产生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