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9):
才修的一台西门子变频器三项整流模块坏了,换新送点后开关电源又放了一炮。3844a和周围几个电阻坏了,还有功率管和前面一点位置的取样电阻就剩下半个R字样不知道是多少了求大神告诉

网友A:
0.5R的

网友B:
若有同型号的变频器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感谢啊。上机了再次感谢

网友C:
取样电阻炸飞,说明取样电阻太热了。给的电流太大,功率超了。需要检查,为什么会有取样电阻的电流大呢?找到根本原因,电阻就不会炸。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对的,否则换一个飞一个

网友E:
开关管击穿,此电阻一般都会坏,此电阻一般在0.x-1.x左右,功率在1-2W左右,楼主可以试验用0.1-0.82欧姆之间选择,前提是检查开关管击穿的原因,变频器开关电源一般都不难修的

网友F:
飞毫欧电阻不是那么简单,楼下几位高手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