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9):
S7-200和S7-200 SMART的以太网通信都采用S7协议的单向通信,可以作客户机或服务器,每个读操作最多传输222字节,每个写操作最多传输212字节。
它们在性能上的区别如下:
1)S7-200 SMART的CPU集成了一个以太网接口和RS-485接口。S7-200的以太网通信需要配备一块价格比CPU 226还高的CP 243-1以太网模块。
2)S7-200 SMART的以太网接口有一个用于编程计算机的连接,还有8个用于HMI(人机界面)的连接,8个用于以太网设备的主动的GET/PUT连接,和8个被动的GET/PUT连接。上述的25个连接可以同时使用。S7-200 SMART与高性价比的SMART 700 HMI配合使用非常方便。
CP 243-1只有一个用于编程计算机的连接,和8个S7连接。
3)S7-200和S7-200 SMART都用向导来组态以太网通信。S7-200 SMART的GET/ PUT向导的操作简化到了极致,S7-200的以太网向导需要多设置十多个参数。
4)S7-200的以太网通信需要调用向导生成的ETH0_CRL,对于每一个连接、连接中的每一个数据传输,都需要调用一次向导生成的子程序ETH0_XFR。
S7-200 SMART的以太网通信只需要调用一次向导生成的NET_EXE子程序。
5)S7-200在以太网通信中作服务器也需要用向导来组态,并调用子程序ETH0_CRL。
而S7-200 SMART作服务器不需要用向导来组态,也不需要调用通信子程序。
6)S7-200 SMART之间用以太网通信交换数据不需要附加的硬件成本,比S7-200的网络读写指令的MPI通信的字节数(16字节)和传输速率大得多。S7-200 SMART通过以太网还可以与S7-1200和S7-300/400通信。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S7-200已经过时了,多少年前的产品了。S7-200 SMART其实也不算非常出众的产品,质量?进口的S7-200确实皮实,S7-200CN感觉就要差一个档次。SMART700系列HMI,我觉得质量也一般般,功能也很垃圾,不支持脚本,不支持存储卡,只能实现一些最简单的功能,我觉得不值那个价。

S7-200 SMART看上去是有一个网络接口,最大的问题是不支持PROFINET,只是西门子为了中国市场专门设计的一种低价低性能的产品,估计是为了不冲击S7-1200故意不涉及PROFINET,我个人并不是很看好他的未来。等新一代基于TCP/IP总线的设备大量上市逐渐淘汰PROFIBUS总线设备的时候,S7-1200/1500家族应该会迎来一个大爆发,S7-200彻底退市,而S7-200 SMART会处于一个非常鸡肋的地位。

网友B:
国内有大量的200在运行,如果停产,200smart将是有效替换。继续占领中国的低端市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内有大量的200在运行,如果停产,200smart将是有效替换。继续占领中国的低端市场。

销量还跑不过欧姆龙,何以占领低端市场?

当三菱的FX5U在国内销售时,FX3S,FX3U,FX3G,FX5U将组成低端联合舰队冲击西门子,西门子今后的路有的苦了。

从眼下西门子推出的产品来看,基本上就是低价低性能了,拼命压低价格和日系肉搏了。

网友D:
一直用的是200,还没用过200smart。准备学习学习200smart,看看怎么样

网友E:
个人也觉得SMART的出现比较另类,感觉以后西门子以后的产品应该是以1200和1500为主推的,不知道200SMART是为什么,也许是为了对国内及国外的一些超低价品牌进行一次阻击。

网友F(2019-09-09):
回复 网友A:
   你不懂不要在这里乱说,说什么S7-200smart 很低端瞧不起他,你有啥资格瞧不起,现在200smart 已经有了Profinet功能,以太网功能非常非常强悍,正是验证了你的胡说八道,你这样的人不要在工控界混了,出来丢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不懂不要在这里乱说,说什么S7-200smart 很低端瞧不起他,你有啥资格瞧不起,现在200smart 已经有了Profinet功能,以太网功能非常非常强悍,正是验证了你的胡说八道,你这样的人不要在工控界混了,出来丢人
我多少年前的帖子了你还拿出来挖坟?我也是服了你了!
看清楚了,我发帖是14年,这是18年官网的问答回帖。

看清楚了,这是19年样本,PROFINET这一项才是NEW!所以,200SMART带PROFINET接口是18年到19年,甚至最近才有的功能!你用19年的产品去评论我14年的帖子,我想问问到底是谁智商有问题?你这样的智商还出来混工控界?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说话之前先过过脑子!还有,不要总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除非你有明显高出其他人一大块的实力,否则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是会闹笑话的!对对对我绝对不是最顶尖的电气工程师,要是像你说的那么不堪,我能在这个圈子混十年?但是就冲你那种态度,我不觉得你能比我强到哪里去,因为我见过所有比我强的电气工程师都有缜密的思维、谦逊的态度,你还是保持低调吧,免得出来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