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桥堆标识问题

楼主(2014-08-09):
正面图
看图接线。送电跳闸,检查线路木有问题(之前一直是用这款桥堆,接线也是一样)。
用表测量后正确的接线。重新接线送电正常。

网友A:
下面压的cpu吧?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如真如楼主的图示一样,则说明这是没有诚意的工厂生产出的没有诚意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赛扬450CPU

网友C:
买到假货了

网友D:
怎么可能呢 厂家有问题啊

网友E:
遇到这种情况可麻烦了,往往让人怀疑后面电路也有问题,伪劣产品害人啊。

网友F:
可能买到假货了,正规厂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G:
小厂的产品,需要表测量一下,确认.

网友G:
小厂喜欢用小厂的产品,降低成本吗.前面那个公司的产品铭牌数据中会这样标示:
电压:380V
功率:3KW
频率:50HZ
项数:3
采购部门的员工经常说:三相(相,他们喜欢发音:箱)电机,单相电机.

网友H:
碰到过一个圆桥标示错误的,装之前测量出来了。

网友I:
元件标记错误的情况遇到过。

网友J:
厂家装配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K:
运放的封装也遇到过装错的,更何况是个桥堆呢

网友L:
我一般情况下,安装之前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好坏及极性。

网友M:
应该先测量后使用

网友N: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