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9):
如题!PLC一发脉冲,伺服空载运行一会就显示16.0过载。什么情况?换了个电机,故障依旧,,,

网友A:
电机和驱动器匹配吗?伺服电机的三相线相序对吗?

网友A:
可以对照这个查一下。

网友B:
第3点和第5点的可能性大。

网友C:
将驱动器参数初始化下,如果还有这样的问题,那可能是接线或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D:
伺服电机带制动器吗,请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带制动。400W的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己经解决,还真是电机线没接好。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