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9):
FX2N-4AD 有4个通道。1、2通道用DC5V。3、4通道用DC24V这样混合用可以吗?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接收不了24V的信号。

网友A:
FX2N-4AD各个通道可以接不同的信号,但是是有范围的,范围如下:

网友B:
说明书上有的,查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C:
模拟量输入模块很少能直接接受24V的吧

网友D:
模拟量的概念好好看看
0-5  0-10 0-20
4-20 -10-+10等

网友E:
24V是不能用的;
5V 10V的可以都设成0~10V;

网友F:
  信号电压不能用24V的。

网友F:
    其实说明书中都写了.
    输入信号过大,远离线形放大区,背离了目标值太多,出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