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驱动板元件问题

楼主(2014-08-09):
求教各位高手前辈 俺才开始自学修变频器 在检修一变频器驱动板电路时 发现驱动板输出端短路 就是下图 1206贴片的像稳压管一样的蓝红色管子 请问 这个是普通的4148 还是 带电压等级的稳压管呢? 如果是分电压等级的该如何判断是多少伏的呢?
就是上图中的ZD3 ZD4
电路图是借用其他型号的,ZD54 ZD55的安装极性是相反的。

网友A:
应该是18V的稳压二极管。
【方案】
中国快递业高速发展,华北工控积极布局智能快递柜行业!

网友B:
对!是18v的稳压管。
【方案】
台达V系列变频器的转矩控制模式应用在分条机上

网友C:
简单的办法,将两个完好的二极管焊下来,用电工用的绝缘摇表(250或500V)或电子摇表的输出线与二极管连接,一个二极管的正极与摇表的正极相连,负极与负极相连,数字万用表在直流电压20V档位上,接在二极管两端,摇动手柄看万用表显示的电压值就是二极管的稳压值。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做一个稳压二极管测试仪。
【方案】
奥普特—药瓶缺陷检测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测下11 12
【方案】
福禄克阀门定位器“现场”预防性维护检查

网友E:
直接拆掉也没事
【方案】
走进智慧时代 | RFID智能识别方案为巧克力生产加足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