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9):
厂里有一台制管机,是使用电磁调速电机,5kw左右,每次关机后由于惯性不能马上停止转动,导致管的长度不一。老板说他以前看见别人随便接上几条线,就可以快速制动。求解决办法?
另问如何实现一键低速启动?就是开机时低速运转,然后自动加速到高速,不需要手动操作。需要购买什么设备/?

网友A:
改为变频器控制。

网友B:
快速制动应该是好解决,拖动电机快速制动了调速部分调到最大磁力也就很快停了,打反转就行,试着来。自动调速不好改,把电位器改成电子电位器可以,但需动调速器内部电路,改完也太乱。

网友C:
最好方案还是变频器。

网友D:
能耗制动就行了

网友E:
楼上说用能耗制动?不太理解,滑差调速电机如何能耗制动呢?倒是采用直流制动可以快速停下来。如何做?这要去研究了。思路是,滑差离合器励磁最大不变,然后给交流电机断电同时绕组通低压直流电(搞不好电机会烧的,需要控制直流电压。使直流制动电流不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10%才安全)。

置于想自动化控制工艺过程,加一个类似PLC的控制器来控制滑差离合器的电流给定值即可。

楼主这个问题贴为何到处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才两个地方发啊,关键问题没解决!

网友F:
改直流调速

网友G:
回复 楼主:
2楼的办法可行,原动机做成反接之东或者短路制动都可以就只要在接触器上加几根线而已后一个就看你想如何改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制动时最好采用短路制动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2楼的办法可行,原动机做成反接之东或者短路制动都可以就只要在接触器上加几根线而已后一个就看你想如何改了
短路制动没听说过呢?什么原理?

网友H:
呵呵,问题是楼主的老板不舍得投入资金,只认为接几根线就了事。
我实在是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接几根线就能让滑差调速马达精确刹车停机的,楼主还是让老板亲自出马吧,也让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G:
回复 楼主:
短路制动的原理就是接触器停掉之后,电机利用惯性产生的剩磁自行制动。这在过去也是一种常见的制动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舍不得投入,现在设备用的好好的,总不能整套动力全换吧?两个问题解决需要什么投入呢?改变频原来的马达能用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能用,把励磁调到最大,变频调拖动电机,只需增加一台变频器,变频器没有内置制动电阻的再加一个制动电阻。

网友I:
有抱闸的话,抱闸2根线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怎么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