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9):
污水提升泵用三菱FX-2NPLC与压力变送器控制它的自动开停,压力变送器输出的是电压或电流信号,怎么控制,中间加什么原件?请老师们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这样的组合没戏。

网友B:
好像有个4AD模块

网友C:
如果是标准的4-20mA信号,直接加个AD模块不就行了么。

网友D:
压力变送器输出4-20毫安的电流信号,使用24伏电压,24伏电源与变送器及PLC模拟量输入端串联起来。

网友E:
用ad模块和da一起

网友F:
FX2N-2AD或FX2N-4AD;

网友G:
又是一个临时抱佛脚的主吗?
就算你接对了又怎么样?不编制相关的控制程序,马上能用吗?

网友H:
后生可畏

网友I:
用变频器和压力变送器组合,把变频器的频率源设置为模拟信号控制,由变送器的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这样做比用PLC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