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9):
  我在学校风雨教室安装了12个应急灯和12个疏散指示一共两个回路(都是led的阻值很大,用电量很小),线路走的地下,接完线测量两个回路阻值正常,送电跳总闸。看总闸带漏电保护,分析是两个回路有接地漏电,用表测量4个线有一个对地40欧姆。怎么办?换线是不可能的了。
 把漏电的那个线接在零线上,送电一切正常,没有跳漏电。不知这样行不行,大家怎么看。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彻底检查一下,学校啊!出了问题就严重了。你可以一路一路断开检查。

网友B:
N线是变压器的中性点,中性点可以接地(好像是IT供电系统吧),但是我的印象里按照一般的施工方法都是变压器附件中性点接地而不是在用户端接地。有点记不清了具体还是要规范说话。
不过我的建议是把两条回路供电改为一条回路供电,照明规范里好像有规定一条回路供电光源不超过25个电流不超过16A就OK.
再有就是我个人感觉不是线的问题,你看下应急灯和疏散指示的插座或者和暗敷设的电线和设备电线的链接部分,是否有铜软线没成一股,安装的有毛刺出来造成的接地,一共24个点。。。。。。
还有万一真是线的问题也好换你把坏的线的一头和要换的线的一头绑到一起把坏的那段线从最近的安装点抽出来线的另一端就自然带着好的线进入了暗敷设的PVC管或者钢管,如果施工队没按规范留下60%的面积,那就拆墙吧。。。。

网友C:
这个应急用可行.长期运行的话就不要这样.会出事情的..

网友D:
新工程都搞到这个样子,将来谁还敢把工程送给你做啊?

必须找到跳闸的原因并排除之。你调线只能暂时应付,时间一久仍会跳闸!

特别是你的这些工程(12个应急灯和12个疏散指示)都是关系到人身安全的东西,万一发生事故,你的这些东西不能发挥应有的疏散指引作用,将害死多少人,你能负得起责任吗?

网友E:
回路中接线头可能绝缘没有处理好也有可能。还都是检查线破皮了没有、可疑的地方安装产品可以脱开主回路看看。

网友F:
最好找出事故原因,以便改进。要是内部管线出问题无法更换,这样处理也可行。

网友G:
不能查线的话,功率不大,还是在电源端装一个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H:
安全第一,还是要把漏电的问题解决掉。

网友I:
看你的描述、 我感到你接线接错了、 漏电保护装置具有零序保护特点,你好好检查下是否用的输出220V电源都从漏电开关出来的,如果输出火线 是从漏电开关出来而零线不是从漏电开关出来的,就会跳闸..

网友J:
据顶楼描述,为漏电跳闸;
需查明原因或故障点,按楼上各位的意见,应设法排除故障。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描述、 我感到你接线接错了、 漏电保护装置具有零序保护特点,你好好检查下是否用的输出220V电源都从漏电开关出来的,如果输出火线 是从漏电开关出来而零线不是从漏电开关出来的,就会跳闸..
正确

网友L:
呵呵,以前见过,将电线直接埋在水泥里面固化的,或者本身有接头,又包有胶布,还直接埋在水泥里面。

这样的情况,换线无异于登天,但是不换线,又是一个重大隐患,怎么办呢?
重新安装明线线路,加装明线线槽。

网友M:
先检查灯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N:
每个回路有没有带地线啊?
有的话把零地换一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有一段线路轻微漏电,重新刨除槽换线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