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14-08-09):
型号LP-08M08R网上查的是科威的...这个东东用什么软件编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型号LP-08M08R网上查的是科威的...这个东东用什么软件编程啊?
既然是黄石科威的,那自然去他们官网下载编程软件便是了。

楼主:
这个是从厂子里的设备上拆下来的..谁用过这款?说说好不好用?输出端上的PG-,PG+是接什么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的软件只有2M多点还没有对应的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的软件只有2M多点还没有对应的型号..
科威作为仿造三菱的国内先驱,坚持使用三菱早期的编程软件FGGP软件啊,选择型号FX0或者FX1就可以了。

网友B:
现在应该有自己的软件了吧

网友C:
输出端上的PG-,PG+是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D:
原来是仿三菱的,怪不得外观瞅着像三菱呢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看来想用还得弄个编程线啊..不知道三菱的线是不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