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9):
求助大神指点,今天遇到个问题。在现场的315PLC-2DP  在运行状态处于STOP状态;之后重起后PLC所有的灯都全亮;之后一直闪烁;更换PLC和MMC卡后,装载程序,能够上载和下载,但是315PLC-2DP一直处于STOP状态,硬件诊断信息是(硬件中断导致PLC处于STOP状态);将PLC的程序全部清除后,把所有带的模块都拆下来后,PLC正常,可以处于RUN状态,但是一带模块就报SF,诊断显示还是硬件中断导致PLC处于STOP状态;
有没有人之前遇到过这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大神指点,今天遇到个问题。在现场的315PLC-2DP  在运行状态处于STOP状态;之后重起后PLC所有的灯都全亮;之后一直闪烁;更换PLC和MMC卡后,装载程序,能够上载和下载,但是315PLC-2DP一直处于STOP状态,硬件诊断信息是(硬件中断导致PLC处于STOP状态);将PLC的程序全部清除后,把所有带的模块都拆下来后,PLC正常,可以处于RUN状态,但是一带模块就报SF,诊断显示还是硬件中断导致PLC处于STOP状态;
有没有人之前遇到过这现象。

贴出模块诊断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原因了 ,  带的 331,323模块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