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发热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09):
我厂有一台132千瓦电机带风机负载,用变频器控制,配线150平方(国标),负载运行电流210A,按说配线超了几个等级,可是电缆温度比其它电缆要高,请大家帮忙分圻析下原因,

网友A:
电缆是国标的吗,电缆的长度和风机的运行时间都有关系啊。

网友B:
可能线路上存在谐波,尝试一下,加装电抗器,也许管用。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理,电流大电缆发热大也正常,关键是温度是否稳定,只要比环境温度不超出30度并且稳上升即为正常

网友D:
最好测量下温度到底是多少,对比下环境温度。。

网友E:
电缆长度、环境温度、散热等都有关、还有你的风机抽的是冷风还是热风进风量稳定吗?

网友F:
线缆不能太长,越长电缆越热,变频器离电机越近越好。

网友G:
如果可以试试固定频率运行段时间,先不用风压控制了,看看是否温度降下来,如果降下来可能能耗制动在工作,电缆上有直流成分。

网友H:
是呀,132kW电机,用150方的线,有点过分了,怎么还会热呢?没有说电缆的长度吧,是不是很长?超过100米?如果是,那楼上许多发言都点中了要害。

网友I:
多少HZ运行,多长的电缆,电阻是多少?

网友J:
楼上各位意见大致相同,也就是电缆长度、电缆质量、温度是否在允许范围等。

网友K:
谐波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L:
   温度多少?周边环境?电缆线结构?

网友L:
   动力线路接触良好吗?全线温度高?

楼主:
感谢大家的意见,
昨天我把变频器的载波2改成了3,今天电缆温度降了点,
电缆大概70米,运行40Hz,200A

网友M:
回复 楼主:
应该是集肤效应,变频器产生谐波,谐波导致电流产生集肤效应,电流在电缆的外表面通过,这样会使电缆的有效载流面积减小,电阻增大,发热是必然的。

网友N:
变频器装的电动机近点吧

网友O:
变频器离电机越近越好,线缆不能太长,越长电缆越热,

网友P:
应该是载波频率高,15楼的正解

网友Q:
线虚?铝线?线路有弯曲?都发热还是局部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