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钠灯的问题

楼主(2014-08-09):
400w高压钠灯镇流器和灯泡之间连线最长距离是多少,现在是30米点不亮怎么办,

网友A:
把镇流器移到灯座边上好了。

网友B:
距离在5米左右就好用,太长了就是会点不亮的。楼上的说错了,并不是把镇流器移到灯座边上就OK,而是需要尽可能的减少触发器与灯泡的距离,镇流器距离远近无影响。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为1米以内,为什么不能安在一起呢,差哪?

网友D:
我看马路上路灯,灯泡在上面镇流器触发器在下面距离有10米左右。

楼主:
把补偿电容去掉能否增加触发距离,如何增加触发距离

网友E:
灯,触发,镇流,能到一起好

楼主:
灯已安装到15米高的铁塔上,在上去费事了,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F:
没别的办法,必须装到一起

楼主:
那惨了,恐高啊!

网友G:
15m应该可以吧
实在不行就把触发器和镇流器往上一点

网友D:
用1000V的电线,15米应该可以。

楼主:
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比如有没有远距离触发器什么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惨了,恐高啊!
    升降机啊,叉车啊,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