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障我处理不好

楼主(2014-08-09):
今天接到一维修单,主管只管下单不在场,只有操作工,说是一台变频器带电机的设备有时转有时不转,我检查了一下电机轴,有点点紧,不知是不是正常的,再让操作工开一下,启动时只有6Hz,我把它调高了一点,转得很好,操作工说太快了,工艺要求是6Hz,我说频率太低,转矩不够,我问他们原来一直是这个速度吗,他说原来15,现在工艺规定6,而且用了几天可以现在不行了,动不动就卡住,机修检查了没问题,我说最好改减速机变比,这个问题我们修不好,结果是未修复

楼主:
没有和操作工作过多解释,他不明白,我只能说修不好

网友A:
这是变频调速局限性,无法改善。长期低频运行电机容易损伤,可以考虑机械变速。

网友B:
也可尝试一下,增高一点转矩补偿,也许有效。

网友C:
个人认为换减速机不如换电机,比如4极换6极。。。。

网友D:
换电机,换减速器,换变频器
还哪个经济实惠容易.

网友E:
还是换减速机是正常的,跟你单位的领导把事情说清楚,这对你的工作有益处。

网友F:
5.5KW以下电机换电机,7.5-15KW换变速箱,15KW以上改链接方式

网友G:
在有些变频器里,V/F特性曲线是可以人为设置的,比如,西门子的MM440,V/F特性曲线,可以自己根据工艺要求去设定。像楼主这种情况,6Hz频率下适当的提高输出电压即可提升输出转矩。或者变频器有转矩提升功能和补偿功能,也可以解决输出转矩提升的问题。还有,采用独立的电压控制功能,也是提高输出转矩的办法。

也就是说,V/F控制,同样可以在低频5Hz以上,实现电机额定输出转矩的能力,在控制上有许多的办法可以做到。不过需要变频器提供支持的功能。当然,低频下额定转矩驱动负载,电机需要具备强迫冷却。

网友H:
跟我遇到情况一样。变频器的低频时,电机的转矩小,解决方法只能换速比大减速器,解决问题。这是皮带配料机遇到的情况